OMRON编程求助

楼主(2011-08-10):
大家好,这段三菱的程式用OMRON如何编呀。小弟是新手,请大家多多指点。

楼主:
PLC型号是CP1E,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你上边的程序本身就有毛病, MOV K0 K4M100 这条执行的时候,整个程序就没有比较可言了。

网友A:
按照上边的程序,得把第一次循环标志改成始终ON。

网友A:
发的图片都哪去了?

网友B(2011-09-24):
三菱可以转换欧姆龙程序。

网友C:
那OMRON可不可以转三菱的

网友D:
OMRON官网有一个WORD是教 三菱FX1N转换成欧姆龙CP1E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