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送问题

楼主(2011-08-10):
请大家帮忙看下,我用FX1S的写ld m8000 out c251 k9999
ld m8000 mov c251 d0
双向计数,监控D0没有显示, 怎么会传不到, 计时器同样写法可以呀

楼主:
X0 X1接的编码器,传到屏上显示,现在怎么都不显示,谢谢

网友A:
那你监控程序有没有数据呢?还有就是高速计数器是32位的最好用Dmov.如果监控程序有,屏上没有,查看你的变量连接是否正确。其次看看通讯是否成功
下载积分:+5(waitfor)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3楼帮助,换DMOV解决问题,换好几个晚上了,热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