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各位指教,FX2N -20MT 如何控制步进机电正反转。

楼主(2011-08-11):
请各位指教,FX2N -20MT 如何控制步进机电正反转。
发脉冲吗?
如何实现正转?
请各位帮忙,
感谢。

网友A:
控制电机正反转,真是大容易了!
只需三个按钮(或开关),自动复位的。二只接触器,一只热继电器。如果为点动方式,软件中就不需要启动互锁,如要正转就一直按下正转按钮,一松手就停。
下面是程序,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楼人的同志太让人无语了,不是这样的吧,应该是发脉冲才能啊。

网友C:
一楼的同志无语啊

网友D(2011-09-23):
步进电机当然要用脉冲来控制了,你可以用Y0作为脉冲输出信号,正反向可以通过PLC方向控制信号来换向。 或者直接用正反向脉冲来控制方向,正向脉冲控制正转,反向脉冲控制反向。
绿色的微笑

网友E:
呵呵,老是有些满瓶不通……的些人!

网友F:
这个还好不难 y0就是脉冲输出 默认下就是正转 y1就是控制反正的噢

网友G:
笑而不语

网友H(2011-11-05):
大致如4楼所说! 楼主建议你看下步进伺服驱动器资料和三菱的PLSY 指令

网友I:
用drv指令

网友J:
什么水平啊 看看资料吧

网友K(2012-03-16):
太无语了,FX2N的Y0和Y1都可以脉冲输出,要想正反转,用别的任何点去控制驱动器就可以了

网友L:
哎......有些朋友问的问题真的很可爱

网友M(2012-06-23):
无语。。。。
电气设计 蚌埠电气设备维修 www.cneton.cn

网友N:
1楼好心办坏事了、、、太马虎了吧

网友O:
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都是通过发脉冲信号控制的,一个脉冲信号对应电机的相对转矩,从而实现转动和精度,

网友P(2012-08-02):
有FX2N-20M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