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使用步进电机丢步问题解决方案

楼主(2011-08-11):
使用PLSR时 步进电机出现丢步修改加减速时间的设定是比原先的数值大还是小?就是说我要把加减速时间调大还是调小?谢谢高手回答,加分。

网友A:
首先要看看问题是否是由丢步引起的,如果是由此引起的,应该是增大加减速time吧

网友B:
丢步就是因为刚量大,说白了就是说要执行机构获得一定的动量I,I=F*T,如果不丢步,也就是要F小,那就是加大时间T。

网友C:
增加加减速时间

网友C:
不过也不能百分百的解决步进电机丢步问题

网友D:
这应该不是加减速造成的吧,你先调整下步进电机细分,上位机发脉冲频率等,保证脉冲频率发完上位机才断开脉冲端口

网友E:
运转时要避开共振点,比如我们行业,要避开400HZ左右

网友F:
不怎么明白
谁能说到底是为什么?

网友G:
输出脉冲频率过高会引起丢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