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请教大虾关于触点比较指令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08-11):
LD> K2M10 K0
LD> K1X010 K0
LD= K2Y001 K0
各位大虾能不能帮我解答下,小弟在线等

网友A:
LD> K2M10 K0
当M17M16M15M14M13M12M11M10的值大于0时,驱动输出
LD> K1X010 K0
当X13X12X11X10的值大于0时,驱动输出
LD= K2Y001 K0
当Y7Y6Y5Y4Y3Y2Y1Y0的值等于0时,驱动输出

网友B:
LS应该是对的

网友C:
自己写程序测试不就清楚了,这样记忆才深.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