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三菱马达Z轴升降运动异响很大,如何检查处理?

楼主(2011-08-11):
各位大侠:
刚开始安装时异响很小,经过3个月后异响越来越大。这要如何处理跟伺服驱动器的参数有关系吗?

网友A:
可能是你丝杆没润滑吧

楼主:
有啊,丝杠上的油还是白色的

楼主:
今天拆开检查了,发现导轨上右边的摩擦痕迹很明显,已经有一条较深的磨痕了!出现在这种情况要怎么处理?

网友B(2011-11-21):
螺杆平行度没有把握好啊

网友C:
伺服增益问题。Z轴比X Y轴是有差别得的,调的参数很多。要看情况而讲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D:
没有油了呀或平行不行了吧

网友E:
机构的设计和安装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