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三菱通讯的疑问

楼主(2011-08-11):
我们有一台FX1N的PLC通过编程接口与上位机连接,别人写的程序,我在程序里有些M(普通辅助继电器)只找得到M的触点但是找不到M的线圈,请问这些M是由上位机来直接控制其状态的吗?如果是上位机控制是怎么设定的?我是初学者请解惑

网友A:
一般是触摸屏里的按钮设置来控制PLC的M,也有可能是一些功能指令中有用到M但是你没注意到。比如比较指令,区间比较指令。成批复位指令等等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有的是触摸屏按钮,还M8**** 的是特殊继电器

楼主:
TO:wu32u2
我说的只是普通的M(如M345、M346等)

网友C:
看来你是初学者,只有M的触点没线圈,那是上位机或触摸屏直接控制的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