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很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1-08-11):
从韩国转移过来一台机器,每个程序实际的步数和标题栏上显示的数值相差35步,感觉很奇怪.
其他方面除了下载报错之外其他正常,也能在线写入,但整个程序写入会报错.
有高手知道原因否??
非常奇怪

网友A:
还是不很熟,继续努力学习

网友B:
清空程序 重新编程试试!

网友C:
遇到过这种问题,但忘了具体怎么解决的了
1、试试“编辑”中的“NOP批量删除”。
2、Alt+F1 看看列表显示,容易找出问题。

网友D:
等待高手。

网友E:
最好是先将原来 的 程 序 保 存 好 再 清 空 从 新 编 程 试 试 看 一 下 。
zhou-jinsou

网友F:
应该是在线编辑修改后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G:
先下载 保存 然后修改

网友H:
应该是上传与下载使用不同软件造成的。试着用老版本软件上传试试。

楼主:
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啊
可不敢随便格式化PLC 阿,呵呵

网友I:
唉!很正常的!平时不认真学习的结果!
Q的PLC默认就有35步的梯形图!是内部参数占用了!

楼主:
是真的么,到底是什么参数占用了阿
我看其他的Q程序就没有这个现象额

网友J:
首先要将程序全面备份,以防万一,我估计是END指令之后隐藏了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