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1):
有一个新电机,星行接法电压是660V三角接法是380V。电机是18.5KW的。以前的电机星三角降压启动都是380V的。现在搞个660V/380V。问题是要用660V/380V用星三角降压启动可以吗?

网友A:
不行吧,还是买个变频,接三角形安全

网友B:
可以的,只要正常工作是角是380伏就行啊,原来看到380/220的是星/角不知注意到没。
  • 下载积分:+1(大地) 热心助人
  • 互相学习

网友C:
    “星行接法电压是660V三角接法是380V”说明相电压是380伏;星三角启动你还按以前的380伏电路接就行了。

网友D:
    660/380=1.7
    380/220=1.7
    哎,俺也不知道了。。。。。。。。。。。

网友E:
    可以试用自耦变压器,降压试试。。

网友F: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G:
    应该就是普通电机吧

网友H:
    我认为没有什么时候问题。

网友I:
    引用楼主大地于2011-08-11 19:49发表的 简单电机星三角启动的老问题。有点头晕 :
    有一个新电机,星行接法电压是660V三角接法是380V。电机是18.5KW的。以前的电机星三角降压启动都是380V的。现在搞个660V/380V。问题是要用660V/380V用星三角降压启动可以吗?

    你那个是进口电机吧, 是多电压的接法, 可以的, 你接星三角起动。电流还会更小的,

网友J:
星行接法电压是660V三角接法是380V
是说:当电网电压是660伏时,电动机正常运行接法是星形,
当电网电压是380伏时,电动机正常运行接法是角形。
LZ按常规接法---星三角启动,没有一点问题。
阿那,修理各种大小稀奇古怪的电动机,多着呢。

网友K:
好办 你那个电机正常运行时相电压是380V啊 和我们国内18。5的电机完全一样

网友K:
故把它当一般电机对 就行 可以 星角起动啊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