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圈编码器,多圈编码器和绝对位置控制的关系求教

楼主(2011-08-11):
请教一下单圈编码器,多圈编码器的区别,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老是你不清楚。还有,如果我要进行绝对位置控制,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编码器,就是回一次原点,以后就不用再找原点了。

网友A:
单圈编码器,顾名思义,就是计数值在转动一圈的范围内,也就是360°之内,一般变化是0---359°,再转,就从359----0°变化了。多圈编码器,就是可以转动一圈以上的转数,可以正常计数的。
要绝对位置控制,自然首选绝对值位置编码器了。断电不会丢失位置数据的。

网友B:
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