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1):
PLC 和数台三菱F500 变频器用485 通讯怎莫接线 啊?

网友A:
什么Plc啊

网友B:
什么型号PLC ,什么通信方式

网友C:
先确定是什么品牌的PLC,然后确定使用什么协议,才可以进行通讯。485只是总线的一种。

网友C:
可以参考这个来做变频器的通讯
附件: 通讯协议.pdf (279 K) 下载次数:177

网友D(2012-05-24):
这个我最近也在做,表示关注

网友E:
关注中,学习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F(2012-06-26):
一直没有做个通讯的实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