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直流电机对地绝缘0.67M,竟然运行正常。

楼主(2011-08-11):
75KW直流电机对地绝缘0.67M,竟然运行正常。不可思议。
两个字:“真硬”

网友A:
这很正常啊,0.5M以上就可以了。0.67M就是670V的耐压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没什么好庆幸的,还是悠着点,别再让电机受潮了,安全第一。

网友C:
安全第一,小心为上

网友D:
电机0.5M就可以正常使用别再让电机受潮了,安全第一。

网友E:
那不是很正常的吗?不知道楼主为何大惊小怪?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很正常啊,0.5M以上就可以了。0.67M就是670V的耐压了。
真高呀!
希望今后多多聆听你更多的高见。

网友G:
直流电机的绝缘等级都较高,好多部位用到了云母板。
对电机除尘(用排刷,或高压气泵)绝缘很快就提起来了。

网友H: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

网友I:
直流电机。。。。。。驱动正常就没问题吧。。哈哈

网友J:
曾经遇到过一个普通的[7.5KW或者是4.5KW;5.5KW,具体记不清了]三相交流鼠笼异步电动机,1000V兆欧表测量绕组对地绝缘,直接到0,但接上电,就能正常运行。而且漏电断路器也不跳闸。能确定漏电断路器正常,因为做过漏电实验和换了一个也能确定正常的。兆欧表是我自己的,也能确定表无问题。是拆了电机接线盒的电源线测量的。
遇到很长一段时间了,设备到现在都还在正常运行中。是修别的问题的时候,偶然发现这个情况的。对这个问题,也无法解释。

网友B:
楼上斑竹所说的情况的确很诡异,有深入研究的价值。

网友K:
也许用500V的来测量就不是0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曾经遇到过一个普通的[7.5KW或者是4.5KW;5.5KW,具体记不清了]三相交流鼠笼异步电动机,1000V兆欧表测量绕组对地绝缘,直接到0,但接上电,就能正常运行。而且漏电断路器也不跳闸。能确定漏电断路器正常,因为做过漏电实验和换了一个也能确定正常的。兆欧表是我自己的,也能确定表无问题。是拆了电机接线盒的电源线测量的。
遇到很长一段时间了,设备到现在都还在正常运行中。是修别的问题的时候,偶然发现这个情况的。对这个问题,也无法解释。

400V以下的用电设备一般用500V的兆欧表测试绝缘。1000V的兆欧表一般用于测量高压设备的。就像你用500V的电笔测试10KV的电源一样,直接就击穿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L:
这样的情况还真是多,以前上学做电机试验的时候老师要求绝缘50M,现在上班了公司的标准是0.5M,差别还是挺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曾经遇到过一个普通的[7.5KW或者是4.5KW;5.5KW,具体记不清了]三相交流鼠笼异步电动机,1000V兆欧表测量绕组对地绝缘,直接到0,但接上电,就能正常运行。而且漏电断路器也不跳闸。能确定漏电断路器正常,因为做过漏电实验和换了一个也能确定正常的。兆欧表是我自己的,也能确定表无问题。是拆了电机接线盒的电源线测量的。
遇到很长一段时间了,设备到现在都还在正常运行中。是修别的问题的时候,偶然发现这个情况的。对这个问题,也无法解释。

500V低压电机应该用500V兆欧表测量,用1000V测量没伤到电机就万幸了。

网友M:
引用楼主yumingming于2011-08-11 21:15发表的 75KW直流电机对地绝缘0.67M,竟然运行正常。 :
75KW直流电机对地绝缘0.67M,竟然运行正常。不可思议。
两个字:“真硬”

换成75KV那么就真硬了, 要求正常阻值是1M。但0。5M运行也很正常的, 不要大惊小怪的,

网友N:
0.67m有什么不可以的。

网友O:
我好象记得现在的绝缘门槛是船电0.8M,岸电0.5M

网友J:
1000V的兆欧表,只是稍微摇一下,不会对电机有任何危害的。测量别的电机,用1000V兆欧表测量,电阻在50兆欧左右。

网友P:
引用 网友J:
1000V的兆欧表,只是稍微摇一下,不会对电机有任何危害的。测量别的电机,用1000V兆欧表测量,电阻在50兆欧左右。

1000V的兆欧表,只是稍微摇一下, 这样测出来的数值准确吗???

网友Q:
很正常了0.5m欧姆就可以了

网友R:
建议最好想办法提高绝缘电阻,0.6M是可以正常运行,但是比较危险,容易击穿,

网友S:
这很正常。

网友T(2011-09-28):
最好还是将直流电机绝缘处理一下,要不然时间长了电机烧掉线圈就麻烦了。我之前用的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后来我没有管它,就杯具了,楼主如果有问题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U:
没什么奇怪的,低压电器都是500V的兆欧表测的,如果用1000V就是常识问题

网友V:
我见过对地绝缘到0还照样转的

网友W:
运行一段检查下,0,5以上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U:
没什么奇怪的,低压电器都是500V的兆欧表测的,如果用1000V就是常识问题
看来你还是接触的少。仅仅是测量绝缘程度,稍微一摇就能知道绝缘情况,根本没必要非得摇多长时间等指针稳定和必须准确的数据。还有前面几位说的,既然绝缘击穿了,通电还能正常运行????、
就是用500V兆欧表测量,一摇指针也马上到0。但电机确实还在正常使用中。

网友X:
从来都是用1KV的摇表来测电机、电线绝缘,拼命的摇,也没见损坏哪个东西。电线又不是电子元件,1KV放心的摇。

网友Y:
电气设备绝缘电阻在每伏1000欧以上,就能正常运行

网友Z:
思考:电机对壳绝缘不良就一定不能转动了吗?若该电机未进行接地,这时电机绕组某处对壳绝缘损坏也不一定会造成不能运转.

网友Z:
工控人家园里讨论电工技术是不是有点跑题,建议站长另开版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