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电路控制不步进 伺服系统 回答加分

楼主(2011-08-11):
用传统继电器电路如何控制私服驱动器-伺服电机,步进驱动器-步进电机? 我公司就有一台设备没有PLC却使用富士电机RYC40-VVT2型号伺服驱动器,BX120A-C东方电机步进驱动器,是如何产生脉冲取控制的,难道不需要脉冲吗?做PLC控制多了却没有尝试过传统继电器电路控制。

网友A:
是不是用单片机发的脉冲,用电子电路控制的。
下载积分:+1(长丰实业) 热心助人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B:
别忘了,伺服控制器有3种模式可选。

网友C:
伺服电机有三种控制方式, 定位 速度 转矩 , 速度 转矩控制时可以不需要使用脉冲.
BX120A-C东方电机这个应是无刷直流电动机,一般是速度控制,不需要使用脉冲输入,
如果是定位控制时,是由控制器内部的定位数据控制,外部只需要通定位数据选择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你太牛X了。

网友D:
发个PLC编程图片,大家学习

网友E:
3楼的回答是正确的。

网友F(2011-12-15):
三楼的老师说的一针见血
谢谢老师

网友G:
一般速度控制方式,变频器外围接线基本相同,包括使能信号,方向信号等,频率设定有外接端子或面板菜单设定,加减速设定也是菜单设定好的,这种方式不用加外部脉冲的

网友H:
门外汉,学习学习。
努力!

网友I:
4楼也说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J:
这个还是很常见的不稀奇,PLC又不是唯一的存在者。。速度控制器,控制伺服运用的满天飞了
教学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别忘了,伺服控制器有3种模式可选。
还是这个头像照片好 ,你之前的头像印象太深刻了。。哈哈
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