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三菱触摸屏1000系列基本画面切换GD100的疑问!

楼主(2011-08-12):
我公司做设备设定了报警功能,其中基本画面切换软元件为D0,通过中间继电器M*的通断用mov k* D0实现的,但是我看手册上触摸屏默认的是GD100,这个GD100是什么,是PLC内的d100吗?另外如果用GD100如何实现我上面的报警切换呢!求老鸟解答疑惑!

楼主:
mov k* D0的意思是*单表画面,是几就切换到那个触摸屏画面,班门弄斧了,呵呵!
只是对GD100不懂,它也是字元件吗, 那为什么多个G呢,用GD100怎么实现我上面那条指令!

网友A:
GD100為人機內部字地址

网友B:
GD100是触摸屏中的地址

网友C:
GD100为触摸屏内部默认切换页面地址!可以改为PLC地址触发页面!如:D0
D0内部数据为多少!触摸屏就会切换到那个页面,
必须是脉冲形式的送入

楼主:
谢谢各位达人解答

网友D(2022-11-13):
GD100为触摸屏内部默认切换页面地址!可以改为PLC地址触发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