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Q4UDEHCPU,Q172DCPU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1-08-12):
Q4UDEHCPU,Q172DCPU,这种CPU只有一个MINI 的USB口,也是我们手机用的那种两端都是USB的线,下载的时候,提示USB设备没有正确安装,不能正常工作。请问高手看看,是什么原因

楼主:
gx-8.86, mt-developer1.09

网友A:
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B:
驅動就在你的安裝的三菱軟件路徑中

楼主:
谢谢,已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