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里的OB1组织块里的数据是否是断电保持的?

楼主(2011-08-12):
S7-300里的OB1组织块里的数据是否是断电保持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 除了在CPU属性里设置断电保持区域,还有其它方法吗。
因为我看到是从0开始至要设置的区域,但是有时候程序里占用了很多位元件,比如M已经到200多了,我不能把M0--M200都设置成断电保持型,我加一个断电保持怎么加。

网友A:
数据块,默认断电保持,其他需要在CPU属性中设置。

楼主:
CPU属性里能设置,我知道,但是程序不允许都设置成断电保持型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U属性里能设置,我知道,但是程序不允许都设置成断电保持型的啊。
DBn.DBX不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指点 ,,,我是新学的,不太懂应用数据块呢。能否多说一些呢。

网友B:
参考这个网址: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ution.asp?Q_id=59464&cid=1029

楼主:
谢谢。。。。。学习的东西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