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松下的FPX-PLC和松下的G32M如何做产品统计

楼主(2011-08-12):
相信大家做过类似统计的情况。
现在我想做一个产品数量型号等的数据统计。参数设置不是经常改如果可以直接调之前设置好的型号更好。求方法
只知道做单次记录,我想可以用触摸屏调以前的不同型号产品的加工数量以及
时间方面的记录。如何做啊?

网友A:
用威纶触摸屏的配方就可以实现。

网友B:
你说的型号是松下GT32系列的触摸屏,他本生自带配方功能,可以看软件里面的帮助,将配方的用法。很简单,也很方便
你有这方面资料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