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支招!没办法啦。。。。。。

楼主(2011-08-12):
我现在做一个项目,其中一个感应器是测量压力的,美国佬的东西,他的电源要求非常严:DC10V,+,-0.01V,市场上的开关电源基本无法满足要求,包括一些市面上的OMRON电源,基本都在400mv到800mv之间,都无法达到要求,更何况系统中还会用到步进电机,电磁阀等东西,所以无法达到这样的要求,请同行们支特一下,如何消除纹波,谢谢!

网友A:
这个使用开关电源显然很难满足要求。用线性稳压电源吧,那个做到10MV以下没问题。
下载积分:+2(张平全)

网友B:
自己做个电源。OK

网友C:
是用在飞机导弹航天器上的吗?要是就去解决高精电源问题。普通应用直接用就行啦。

网友D:
美国佬的东西垃圾,对电源要求这么严,怪不得东西卖不出去。

网友E:
同意楼上看法

网友F:
估计可以换个压力变送器了

网友G:
压力传感器是模拟量输出的吧!他是为了使模拟量输出精确,误差小,所以对电源波动要求高,如果你的设备精度要求不是太高的话,普通电源完全可以使用,电压高一点或者第一点都没问题,为了保证不会有太大波动,尽量单独给一个开关电源,即使电压是10.5V也没问题,单独供电起码电压没有波动,能够保证输出的值是线性的!

网友H:
这么高的电源要求说明此物非等闲之辈,价格也一定不菲。如果你只能用它那你就只能再下血本购买一台高精度电源了。否则换掉它。
爱家爱china

网友I:
呵呵 美国佬能制造出这样的传感器 那么肯定也有能使用的电源 直接从美国再买一个电源

网友J:
让他自己配电源

网友K:
用高精度的线性电源单独供电就好了啊。
下载积分:+2(张平全)

网友L:
自己做个高精度的恒压恒流电路。
下载积分:+2(张平全)

网友M:
用程控电源呀

网友N:
要求不严的话,就不用它了

网友O:
再加一个三端稳压模块

网友P:
0.01V。。。。我顶呀,要求还真高。

网友Q:
用一个12V的直流电源,再做一个调压板同,很简单,调压电路网上大把,你想要几伏就几伏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R:
引用 网友J:
让他自己配电源
让他配电源外汇又要去掉一大半了, 美国佬是故意这样做,好让你买他的这个设备不买他的电源也是垃圾,要求这么高你站在电线边放个屁他电压也会超过这个值的,呵呵,开玩笑的,不要见怪

网友S:
它是什么精度等级的,那么高,还不如换一个压力变送器呢??

网友T:
按理说一般的只要电源电压稳定性好即可,其所谓10是线性会最优的电压,你可以找个稳定性好的接近10的电源使用即可。至于其他的电机什么的当然和压力传感器分开电源

网友U:
把压力传感器换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