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FX指令求助,请高手帮帮忙。。。急用

楼主(2011-08-12):
描述:程序如下
DSPD X0 K100 D50 中D50、D51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看编程手册

楼主:
可以32位操作吧,只是FX系列不同,导致指令SPD用处有限。
如果说我X0是检测的编码器Z相,我要求得到频率和脉冲总数 ,, 我应该在那个寄存器中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