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请问一下 小弟在这下载的程序 有80%都打不开

楼主(2011-08-12):
请问一下 小弟在这下载的程序 有80%都打不开 说文件损坏 我也重下 好几次
有人能说一下 这是怎么一回事吗?

网友A:
卸载迅雷和快车

网友B:
建议用IE另存为下载,或者你下载后,如果确定是下载的程序问题,贴出下载路径,别人下载看看那到底是文件原因还是下载问题。

网友C:
下载的都是压缩文件,要先解压,然后打开文件夹里面的程序文件就行了;直接从压缩包打开就显示文件损坏。

网友D:
用IE下载,迅雷不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