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下三菱PLC与西门子KTP600 DP 的通讯线怎么接
原野

楼主(2011-08-12):
我问下三菱PLC与西门子KTP600 DP 的通讯线怎么接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网友A:
在组态西门子KTP600 DP 选择三菱通信方式。
原野

楼主:
设置了,就是线 3 TXD+ ---RX- 4 RXD+-----TX- 8 TXD- ----RX+ 9RXD- TX+ 前面是屏脚的定义 后面是三菱PLC FX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我问下三菱PLC与西门子KTP600 DP 的通讯线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