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2):
PLC采集现场的模拟量回来,经转换存到数据寄存器中,PLC不断的刷新寄存器的数据,什么样的触摸屏做个实时曲线能10ms采集一次PLC寄存器的数据,并马上显示到触摸屏上?就是说PLC可以做到10ms刷新数据,什么样的触摸屏可以同步10ms的频率显示到曲线上?因为需要观察触摸屏曲线在10MS时间内的变化。

是这样的,现场的一台仪表输出0-10V的模拟信号,PLC可以做到10ms采样一次数据回来,并转换后存在寄存器里,就是这个触摸屏和PLC通信的话,触摸屏的曲线能不能做到10ms采集一次PLC寄存器的值,并实时的显示到曲线上。

问了几家好像最快可以做到30ms。大家有知道那种触摸屏可以做到吗?

其实用工控机的采集卡是可以实现的,但是编程量太大,所以想考虑PLC+触摸屏的方案不知道可行吗?

请高手指教。

楼主:
我想用触摸屏+PLC来实现这个10ms频率数据的采集,不知道可行吗?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
也不用实时的显示到触摸屏上,触摸屏可以缓冲一下读取PLC寄存器的值,只要读出来的是PLC10ms采集到的就行,然后在曲线上显示,具体怎么做呢

网友A:
中大型的PLC才能完成10MS以下的模拟量采集。

楼主:
就是说我这个西门子200的PLC+模拟量模块,10ms采集一次现场的数据做不到吗?我监控程序扫描周期低于10ms的啊

网友B:
西门子200的模拟量模块转换时间能去到10ms吗?单通道的刷新时间都不止这个时间吧
刚看了下资料,EM231四通道的模块更新时间是425ms,所以就算你的PLC扫描周期和通讯时间低于10ms也没有意义,况且你的上位机通讯刷新时间未必能控制在10ms内,触摸屏的话基本在100ms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