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高压环境中能不能使用空气开关?

楼主(2011-08-12):
我们车间都是使用三相380V/10KV的高频高压设备,现在为了防止单相触电,在单相支路上加装了20A,0.01S 0.03A的空开,不开高频的时候工作正常,打开高频后会立即跳闸,各位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吗?谢谢1

网友A:
可以考虑将单相开关移出此车间安装

网友B:
找厂家定做开关
春刺

网友C:
不知楼主讲的是啥高频设备,工业设备常会存在漏电现象(毫安级),特别是一些老设备更是如此,只要设备接地良好就不会有触电,而工业设备接地是很好解决的。因此,电路中很少安装漏保。当然,对一些用电量小、车间设备少的地方也可安装漏保。
下载积分:+1(ying-feng) 热心助人

楼主:
用高频做各种PVC袋子和各种塑料的热合,很奇怪的是我用数显的钳形电流表站在设备周围3米以内,打开到20A的档位,钳口内没有任何导线。有高频输出时就会显示5到十几安不等的电流,三米以外会逐渐减弱,没有接通电源(带电感镇流器)的日光灯管会有暗光。这是高频辐射吗?

网友D:
可能是谐波造成的。我认为只能制粒谐波。

网友E:
或许可以装滤波试试看.高频机辐射很大的

网友F:
没见到过,领教了。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