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om端连接方式

楼主(2011-08-12):
各位 平时接线时是否将电源 变频器 plc的com端gnd端
都并联在一起了吗 有没好处呢

网友A:
混为一谈。。。

网友B:
很可能冒烟。又或者出现莫名其妙的故障。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为什么要和GND连接呢?为什么呢 这本来就是不能接到一起的两个点啊 不按说明书使用最终会减少使用寿命的

网友D:
绝对不能连接,你可以看一下PLC的硬件手册

网友E:
gnd和com不能接在一起,一定要看说明书。否则容易烧坏设备,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电工讲的是细致,稳健,准确。

网友F:
这个实验不做的好

楼主:
我见过一台机这样做 所以想搞明白 我知道COM端接一起没问题 但是GND我没接过 我想应该也不一样 不然变频器为什么区分为COM GND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