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个什么继电器,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1-08-12):
它是给一个脉冲就导通并自保,再给一个脉冲就断开,(就是同一个按钮控制他启动停止。)请问这个器件叫什么名字?谢谢!!!
工控元件2009淘宝店铺
https://gk2009.taobao.com/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A:
也有这玩意儿啊,不懂,帮你顶下
谢谢,我已经找到资料了,这个叫模块化步进继电器。

网友B:
没见过顶下

网友C:
没见过,顶下。

网友D:
没见过,顶下

网友E:
估计是用弹珠笔的原理

网友F:
2位固态继电器,号码管挺特别的,不知道用什么线号机。进口设备吧。国产好像没那么奢侈。
是进口设备。

网友G:
早前看过一个资料,提到一种继电器原理,只需给一个脉冲,继电器就可动作并保持(靠磁铁保持动作状态),有点类似于楼主提到的情况;但楼主提到的电器,不一定是这个原理。
靠脉冲动作,不妨暂时认为它是脉冲继电器,待找到相关资料后,再予修正。
还有,看能否确认其型号,根据型号来找资料,就好一些。
感谢!

网友H:
呵呵 看看来大家接触的不多哦 我知道 叫交替式继电器 百度一下吧
感谢!

网友I:
长见识了

网友J:
进口设备要是买备件就把料号报给老外就可以
感谢!

网友K:
有一个单键开关电路跟这个功能一样,由CD4013组成的,可以看看
好人!

网友L:
引用 网友F:
2位固态继电器,号码管挺特别的,不知道用什么线号机。进口设备吧。国产好像没那么奢侈。
号码管,合资的设备,还有移动公司,电信的设备一样也是做得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