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2):
采用的是CC-LINK现场总线控制,在电控柜附近则直接用I/O模块,所有电源都由一个大的总空开控制(包括PLC 、CC-LINK模块、I/O模块及24V电源)。
假设分别在CC-LINK现场总线控制模块和I/O模块上接一个急停按钮和一个异常指示灯。
PLC为Q系列,程序如下:

X000(急停)    X001(异常复位 )    Y000(异常灯)

LD  X001           AND   X000         MOV   K0    D0
LDI  X000                                       MOV   K1   D0
LD>   D0   K0                                 OUT  Y000

正常情况下:按下急停按钮,异常指示灯亮;松开急停按钮,指示灯灭!
但是,在不按急停的情况下:将总空开拉掉再送电,接在CC-LINK现场总线控制模块上的异常指示灯亮;而接在I/O模块上的异常指示灯却不亮。(在不拉空开的情况下使用PLC  “ RSET”按钮 对PLC进行复位,得到的结果也是一样的!)

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A:
远程模块的ERR指示灯没有亮,说明主站与本模块的通信没有问题。主站模块ERR灯亮,说明主站模块检测到异常。具体原因你要用GPPW软件的诊断看一下,估计你这个是参数设定问题,不行你把你的程序(参数)发上来帮你看看,注意,要说明连接在此主站模块下的远程设备的种类,地址分配等情报。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我所说的并不是模块的异常,而是接在模块输出点上的异常指示灯。
而且CC-LINK主模块和远程模块也没有ERR!
    请注意PLC和远程模块是同时断电,再同时送电的!这样的话有可能是PLC启动的速度比较快,而远程模块启动的比较慢,并且还要和CC-LINK主模块通讯,再由CC-LINK主模块和PLC交换数据后刷到远程模块并输出。在此过程中可能PLC已经扫描过N次了,在其中会不会把急停信号误处理了!
还有,就是使用PLC  "RSET"开关对PLC进行复位。在复位过程中PLC不接受外部任何信号,只有RUN时才接受。那就会和上面所说的一样:远程模块先和CC-LINK主模块通讯,再由CC-LINK主模块和PLC交换数据后刷到远程模块并输出。在此过程中可能PLC已经扫描过N次了。

请各位再帮我分析一下看看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急停的信号是常闭点,也就是说X000一直导通并得电

网友B:
PLC上电或复位后,系统初始化,程序运行时,CC-LINK网络并没有建立好,也就是说X0在程序刚运行的前几周期是断开的,
所以异常指示灯会亮。
用CC-LINK监控位自锁……

网友C:
这程序似乎有点问题

网友D:
重点检查自动刷新参数设置

楼主:
谢谢6楼的指点!!我想把扫描模式改变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具体要试一下才行。
顺便问一下4楼,你所说的“用CC-LINK监控位自锁”我不会,也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可以说明一下吗?

网友E:
从程序来看,好像没事设置刷新参数,用的都是主站的I/O,你把参数和系统情况提供一下

网友B: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B80这个点,ON代表出错

网友D:
像1楼所说的,用软件诊断
”-“CC-Link 诊断”-“监测其它站…”-“如果暂时出错则为无效站”
看看是不是这样设置的!

网友F(2011-09-27):
在CC-LINK现场总线控制模块和I/O模块上接一个急停按钮和一个异常指示灯。
没见到有用到远程I/O地址的急停按钮或是指示灯啊!

网友G:
远程I/O不要接急停这类的有关安全问题的控制,不然通信出问题就大件事

QQ:84818626

网友H(2012-05-10):
谁有CC-Link750-310现场总线适配器中文手册,那些指示灯的动作说明也可以,
fsyhw@126.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