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951触摸屏问题,回答加分 路过顶顶

楼主(2011-08-12):
今天遇到一屏幕通讯问题,请教大家三菱A900系列触摸屏与带串口电脑通讯还需要设置什么?我一进入触摸屏GT Designer2,选择通讯,设置串口,波特率等出现密码框,要密码的吗?就是要密码也不会是通讯错误吧 我不连HIMI报一样的错误,说明还是没有通讯上,请教大家对A900系列HIMI有研究吗?要如何通讯?

网友A:
没有碰到过我种问题
下载积分:+1(长丰实业) 热心助人

网友B:
有可能通讯线有问题
承接自动化 QQ61882040 江苏扬州人 熟悉三菱、西门子、信捷

网友C:
刚接触触摸屏的也来看看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D:
A900系列,设置好端口,通讯波特率等参数,就可以正常连接了。如果通讯线正确的话。
要读取,如果有密码,还会要你输入密码的。
下载积分:+3(长丰实业) 热心助人

楼主:
4楼 要什么型号的连接线呀?USB-232的可以不?

楼主:
可以破解不?

楼主:
密码可以破解不?

网友B:
你的通讯线是不是买触摸屏原厂配的? 是,应该没问题,试试密码12345678,没见过三菱要输密码的,台达的初始密码是12345678!看看说明书呢
下载积分:+5(长丰实业) 热心助人
承接自动化 QQ61882040 江苏扬州人 熟悉三菱、西门子、信捷

楼主:
不是原配的线,是232-USB的,他有个232接口啊 我日,就是不能通讯。以前的工程师说不要密码 看来还是我的通讯有问题。要如何通讯呀,等待

网友E:
也许是通讯线的问题

网友D:
USB--232的线,还要经过交叉才能连接到触摸屏的,虽然A900系列的通讯口是RS232的,但和电脑的RS232口针脚定义不一样。
  • 下载积分:+5(长丰实业) 热心助人

楼主:
    交叉是什么意思?有图吗  版主   好久了  我快急死了 一台机急用啊   跪求了  说详细点好吗  谢谢

网友D:
    两头接的针脚号一样,使用的时候没有倒正,交叉接法如下:
    2<----------->3
    3<------------>2
    5<-------------->5

    6--8  <------------>4

    4<------------------>6---8
  • 下载积分:+5(长丰实业)

楼主:
    还是不行哦,出现通讯错误 0259    寻求解决方案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F:
    可以这样试下 先在GT2中新建一个工程 选择GOT类型 选颜色设置 选连接的PLC  一步一步的按工程向导做,再通讯看看。

网友G:
    你的问题有两种情况:
    1、如果连接电脑和HMI,通讯测试报错,那就要检查电缆和串口了
    2、如果HMI没有连接PLC和电脑,一开机就出现通讯错误,那是表示没有和PLC连接上。
    第一种情况如果有备份程序,就清屏吧,第二种的话就连上PLC再说

网友H:
    没遇到过A900要输密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