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QP75定位软件

楼主(2011-08-12):
请问下,QP75定位软件中,有谁知道 “I/Oadr” 输入多少?小弟第一次用。希望大哥们多多指点

网友A:
晕死。。。。。。。这个要看你模块的安装位置啊,别说你不会数PLC基板上的地址。

网友B:
型号都打错,你说是专业吗》?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C:
我现在也正在用QD75M1定位模块,也是第一次用,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D:
模組的IO地址,例如在CPU右邊第一個是00,第2個可能是02
Fred Lo

网友E:
根据PLC参数中设置的模块地址决定这里的起始地址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