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设备产生静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办法电及危害

楼主(2011-08-13):
印刷设备产生静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及静电危害。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A:
我在单位是用控制湿度的方法,一般是控制在65%

网友B:
呵呵,最好的办法是加湿

网友C:
防止漏电最要紧。!! 一脚踩下去一人命就。。。。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D:
有静电消除器的。

网友E:
1.良好的电工器材
2,良好的接地
3。安装静等离子除静电装材料(国内产品有些叫电晕处理器)
4,改良湿度也是一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