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源求助

楼主(2011-08-13):
各位高人,我现在需要买一台万分之一精度的标准信号源,是做计量检测用的,主要是用来模拟称重传感器的信号,谁能给介绍个,另外问下价格,谢了啊

网友A:
市面上有小型电子秤的传感器卖,价格在200到500之间的都有,精度可选。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B:
这个,我想买个FLUKE或者YOKOGAWA的过程校验仪表应该可以,这种表可以输出0.01MV的电压步进输出,或者0.001MA的步进电流输出,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我使用的是YOKOGAWA的 CA51

楼主:
感谢啊,另外还要买个六位半的电压表,能给推荐个吗

网友C:
我们公司用的也是CA51----------------二手货而已,有些不爽,万用表是福录克的,台式机,还好用,可能也是旧货陶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