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为什么总是停止运行??

楼主(2011-08-13):
我厂一台龙门铣采用的是欧姆龙CQM1H-CPU21PLC最近出现了一个怪故障现象:操作者拉下机床总电源开关,再合上后PLC的操作模式就从“运行”变为“调试”状态。只能通过欧姆龙编程软件把操作模式改为“运行”,换了一块电池也没有效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哥指点迷津!小弟多谢了!!

网友A:
有程序么?? 是不是 程序丢失了??

网友B:
打开眼睛盖哪里,把3 5 设置为ON 。
然后在你现在的编辑状态下,双击设置那里,选择启动方式为 开始! 再把设置传输到CPU里面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ykykkhor)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wei0212007)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xqx666)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1(guochunyi)
做工控,做人生

楼主:
问题已解决!向“精细出真功”朋友表示由衷的感谢!!对您的无私帮助表示感谢!!同时也要感谢“工控人家园”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交流平台!!我会经常来的!谢谢!!

网友C:
是你在下载程序时改变了PLC的设置所导致的,2楼正解。

网友D:
这种问题是新手常见的问题,2楼正确。

网友E:
我也犯过这种错误

网友F:
以前在台达有机子上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