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简板混用能正常通迅吗

楼主(2011-08-13):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原来PLC和屏都是用繁体版编的,现在屏坏啦,要是用简体版编的话它们能正常通迅吗。当然只是编屏啦。因为屏上载的信息是乱码,不用繁体版软件能换过来吗。用语言好象换不过来呢。请教大家啦。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B:
这跟屏的字体没关系的,只要地址一致可以

网友C:
和简繁体没什么关系吧,各地址变量没错就可以

网友D:
下载一个南极星,就能看懂了,我的PLC也是台湾繁体字,打开程序注释是乱码,用南极星就翻译过来了

网友E:
应该可以的啊

楼主:
谢谢大家啦!我想也是这样的。

网友F: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