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developer的上传和下载出现问题,有图

楼主(2011-08-13):
这个是双CPU ,Q04UDEHCPU ,和Q172DCPU,用USB线上传下载,下载时会出现以下的图,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会出现以下的图

网友B:
这是你的系统是XP3的原因,把系统改为XP2就可以,我都发过相同的帖,具体设置看看我以前得 帖子

QQ:84818626

网友A:
谢谢大家,现在我查出原因了,在一个XP系统里不能同时装GX -WORKS2 和MT—deverloper

网友B:
不是啊,我两个都是同时装同时用的,以后还要每个软件要同时开两个的,出现上面的是XP的版本。

QQ:84818626

网友C(2011-11-09):
SP3改成SP2就可以了

网友D:
同时安装了两个软件,并且是XP SP3的飘过。可以很顺利连接。

网友E(2011-12-09):
这个有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