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电机选总空开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2011-08-13):
11KW 2台
4KW 0.55KW 7.5KW 3KW各一台 请问如何选总空开 电压380 工作时全部运行
天正100A 能用么????

网友A:
小了 选个好牌子 施耐德160的 差不多
热心助人

网友B:
建议,用150安的空开,用100安的空开容易跳闸
热心助人

网友C:
用160A的
热心助人

网友D:
不要同时启动。100A有点小,用150A的

网友E:
不同时启动,100A就够了

网友F:
100A-A160根据负载决定

网友G:
像这种场合选择总开关的原则:最大一台的额定电流的2倍加其余的额定电流值。

网友H:
选总开关要看电机的负荷大小,如果都是轻载启动不同时启动100A是可以的。说白了就是要考虑启动电流的大小
原野

网友I:
天正TGM1 100A OK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网友J:
不是同时启动,100A足够了

网友K:
有125的空开,用它好了
多台电机选总空开

网友L:
我觉得100得够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

网友M:
100的可以了,这要看的的设备是恒流运行,还是有冲击电流,有冲击电流就要用160的

网友N:
留有余地160A的要好的

网友N:
160A 的要好点

网友O:
楼上说明得好清楚了,有条件在总开关下面每台电机再装一个分支开关
否则小电机短路,烧完了总开关都不跳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