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转子能不能用手转动

楼主(2011-08-13):
请问各位:步进电机的转子在没上电时转子能不能转动?
记得以前我试过,可以转动的,但是一个月前被雨水淋湿过,今天,再去转却怎么也转不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通电也转不动

网友A:
不上电,不转,上电后,接通使能,能用转动
下载积分:+1(chuguang)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主你好,步进电机在不上电的时候稍微用力是可以转动的,上电后就要看步进控制器的设置是静态电流的全流还是半流了
下载积分:+1(chuguang) 热心助人

网友C:
正常情况下用力可能转动。
下载积分:+1(chuguang) 热心助人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D:
现在不能转了应该是进水了生锈了,轴承生锈又或者转子和定子生锈挤在一起了.要注意防雨.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E:
步进电机有一跟脱机信号线可以控制它停止的时候可以赚还是不可转,在脉冲型号线附近,看看这根线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