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MMC卡加密,在用PLCSIM仿真(模拟)时也要输入密码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11-08-13):
S7-300MMC卡加密,在用PLCSIM仿真时也要输入密码才能下载程序,请问这密码是存在什么地方呢,如何才能在在模拟仿真时不需要密码?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硬件属性的“protection”项中~

网友B(2012-01-22):
在硬件组态里重新设置一下,随便输个密码,编译保存,再将仿真器cpu复位(stop),点下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