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谁用过步科屏?

楼主(2011-08-13):
各位师傅:谁用过步科屏?怎么上传?不是下载。
上传过程中,出现communication timeout.

网友A:
连接信号、、超时

网友B:
步科的是不是E-VIEW

网友C:
步科是E-VIEW

网友D:
应该是你的连接线有问题吧,换根试试.

网友E:
设置有问题或是连线有问题。

网友F:
也是这个问题
我是自己做的线
可以控制
但是不能通讯

网友G:
直接用打印线就可以了!

网友H(2012-04-16):
你是什么型号的屏啊?500系列和4000/5000系列的上传操作是不一样的。

网友I(2012-07-17):
像这种问题你可以打电话找步科公司 他那里有专人解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