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变频器与电机接线

楼主(2011-08-13):
请教各位大虾,单相220输入的变频器,是不是输出三相中的每一相相是220,三相输入380,是不是每相是380,但规定是两相间电压时380,再接合电机星形接法380,三角形接法220。这些其中到底是怎么个关系,到底怎么接线。

楼主:
补充还有发热管星三角接法问题

网友A:
单相220输入的变频器,输出三角形接法220.

网友B:
你还是直接接电机,不要修改电机的接线方式。

网友C:
电动机接线星形接法,三角形接法用变频器是不用分的,星形接法,三角形接法只是电机设计者定的,和我们用户没关系的,也不用管电机 功率大小的,只考虑变频器和所使用的电动机配不配套就行,

网友D:
单相220输入的变频器,接三相220V电机
三相输入380的变频器,接三相380V电机
星形接法380V的电机 改为三角形接法应该接三相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