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软起动一拖四一、二次接线图

楼主(2011-08-13):
哪位前辈,给我一个软起动,一拖四的,电气一、二次详细接线图看看,顺便说一下,参数怎么设定!谢了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楼主:
没人会吗?还是。。。。。。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楼主:
软启动搞的很少吗?怎么没人回答哦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A:
用一个PLC和五个相匹配的交流接触器就行,听口气你会变频器,你把软起动看成变频器就成了
、

网友B:
学习了哦,楼主辛苦啦。嘿嘿
无独有偶啊

网友C:
参数要看你具体的什么牌的软起了 看说明书不会设置参数吗 记得ABB软起都有自带的电路图 要自己多学习啊 关键是检测多大电流来切换

网友D:
随便哪本软启动器的用户手册上都有类似的例子。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E:
如果你有一拖二的图纸改一下就是啦

网友F:
有事没事多翻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