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FX系列的程序换行问题

楼主(2011-08-13):
搞不懂这个K0是怎么弄出来的 试了很久都不知道,在这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楼主只要你在同一行输入程序满了以后再继续输入就会自动换行的

楼主: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它会说“输入位置错误” 我用的是8.86版

网友B:
输入一行如果后面还需接着写,放不下时会自动转到下一行,后面就会出现这样的.,
那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C:
这个正常的啊,编译一下就行,
请明示。。
为兴趣而学习

楼主:
问题是这样的

楼主:
有没有人帮我解答下呢

网友D:
图截得的不全
承接自动化 QQ61882040 江苏扬州人 熟悉三菱、西门子、信捷

网友C:
你要以线圈输出了,你还想输出应用指令吗?这是FX的,我没用过,但应是你[ <> D0 K20>]后面不能是应用指令的了吧?
你可以这样输入:LD M10
AND<> D0 K20
OUT M1
你可以试下。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E:
这个真没见过。坐等高手解答。
混个脸熟

网友F:
按下F9后输入K0、K1等标号即可。

网友G:
换行的原因,如1楼所示;10楼又作了主动设置的介绍。
楼主的情况,是指令离右母线太近,位置不够;如果指令不能左移,可按10楼的方法操作,或者增加辅助继电器转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