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4):
由于是台测试仪器,需要快速的采集现场模拟量的数据回来,然后显示到电脑上,问题就是现在PLC可以做到10ms采样一次数据,但是上位机组态软件和电脑通信,做不到10ms刷新一下曲线,现在要求的就是要在上位机的组态软件上观察到现场10ms之内数据的变化。我做了一下组态软件最快刷新曲线也是100ms左右,所以监控出来的都是直线,这样没有什么意义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PLC能做到10ms采集数据了,电脑显示不出来10ms数据的曲线。我用的是组态王。

大家看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让PLC采集到的10ms的数据显示到组态软件的曲线上吗?

不用同步的显示,延时一段时间显示也行,只要能显示出,PLC采集到的10ms数据变化的曲线就行。

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你需要解决的是上位机与PLC的通信问题

楼主:
普通电脑本身系统运行和组态软件的运行会需要一些时间,要做到10ms取一次PLC的值是不可能的了,不知道除了不用工控件,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说用组态王和PLC来实现这个10ms曲线显示的问题

网友B:
既然可以不用实时显示,你可以把数据打包再上传,10ms的采样周期,1s的数据也就100个

楼主:
回复3楼的师傅,数据怎样打包,并对应到上位机组态的数据点上?PLC 10ms采集一次的数据做程序分别传到100个不同的数据区吗?这样的话程序会很大,有什么好的方法。还有就是如果将这100个数据区的数据,传到上位机的一个组态点上?请师傅指教

网友C:
组态王的脚本最短时间是55MS,也就是说即便你是数据打包上来,解决了通讯慢得问题,但是你数据显示处理还是比较慢,因为55MS才要你执行一遍脚本啊。所以最好使用板卡直接采集,

楼主:
用板卡采集的话,是不是得用VB或是LABVIEW写监控软件啊,如果用组态王配上工控机的采集卡,是不是还是不能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