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4):
大家都知道,这类产品的注奶油动作是没有标准的,随意性非常大,如果标准化反而得不到人家好感,说好听一点就是个性很强
现在有个这样的项目:用户要求一种机械,能依人的手部动作示范后,机器能照手挥动注奶测夹具的动作而动作,因为同样的图案一天只要十来个就可以了,这样就是仿形
----------------------哪么我们如何能做到,在人工移动执行机构的过程中(X,Y,Z三轴数据),由编码器所产生的数据随机存在机内,并在以后的执行过程中,重复人工强行移动机构所产生的同样轨迹呢?
------------------------------------------------------------------------------------------------
有个朋友发来站内短信:这个思路非常值得借鉴
1。用持殊材做样本比如用红色或黑色低价料做样品,再用带色彩检测感应器去寻迹,其中一轴是定速的,别一轴是跟踪色彩的。。。。。。
在此谢谢!

网友A:
有点难度

网友B:
这个难道确实不小!!!

网友C:
可以参考注塑机下料机械手来做。

网友D:
模仿加记忆真强有这样的的吗
这个“模仿”是指人工用手握夹具运动,三轴所产生的轨迹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

网友E:
用手摇轮示教轨迹,三轴联动重现轨迹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F:
这个,,坐等高手出现

网友G:
这个单靠PLC是很难实现的功能,我看过有用专用机械手的控制软件,就有关模仿轨迹的设置的。

QQ:84818626

网友H:
所谓的任意,一个是你任意设置,PLC处理记忆数据,说白了,就是定时存储点坐标。另一个就是可以是人为的输入任意坐标,也就是说可以让他把想要的轨迹画在纸上,把经过的坐标填进去(这样麻烦些,写数据量会大一些)。其次就是循迹,循迹就要有感应,你可以是简单的,也可以是视觉系统,就是说外接的参照要能够读进来

网友I:
楼主朋友的思路只是在同平面可以实现,但立体能行吗?假如色彩感应器找不到颜色,系统是上下寻找呢还是左右寻找?
这仅是一种思路而已,并不代表一定可以,大家集思广益
---再说如果用这个方案,我个人觉得用三只感应器才可以(我个有从来没有用过色彩感应器),这样才有可能识别应该是向左,还是向右,如果这种感应器也是向基恩思光纤放大器一样去调的话,可能中间这个光纤头还要辅助识别的东西才可以

网友J:
以前见过有点胶机有这种功能,
随动,学习的功能.

网友K:
我见过一台靠颜色来识别纠偏的设备,是利用颜色之间的色差来设计的,如果追踪的是深色材质那么底色就要用浅色的,在一定范围内搜索不到的话就会自动换向,速度可调,色差越大精度越高。

网友L:
搞这么复杂做什么?你们不会用运动控制器吗?听说过mach3没有?听说过雕刻机系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