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能在转子带电的情况下运行吗?

楼主(2011-08-14):
由于工作要求,现在伺服电机需要在线切割机床上带动一圆轮边运行时边线切割,由于圆轮和电机转子直连,所以电机在工作时也带有和钼丝一样的几十伏的高频电压,这样工作对伺服电机有什么影响,能行吗?

网友A:
几十伏电压没问题,在伺服电机外壳接接地线自然就不带电了。

网友B:
良好接地就应该没问题,不过如果不良好接地的话就难说了,不过可能还会有干扰.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告诉你绝对不能,我个人估计不烧坏驱动器零件,也要误动作,因为高频电场,在说线切割的高频电压好象是600V的上KHZ,伺服要求的运行条件比较严格。

网友D:
能用塑料轮子吗,或者把轮子上烤一层绝缘。

网友E:
楼主为什么不考虑将钼丝导论与导论轴之间做绝缘处理。或者是私服电机输出轴与钼丝导论主轴做其它方式传动呢。

楼主:
我发现线切割机上本身就有步进电机,它的转子与钼线之间没有绝缘,它能正常工作,说明对伺服电机也没有多大损害。于是我就壮胆子就开机工作,目前为止已经工作7个小时了,没有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