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4):
         我公司有一台很旧的机器,使用的PLC是欧姆龙的SYSMAC C200H MC431 CPU01,之前没怎么接触欧姆龙的PLC,有没有相关的说明书,不知道怎么才能与电脑连接,把程序传输到电脑里,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能直接用编程线连接吗?编程线怎么做?有相关的说明书吗?如果有能给一份我吗?在此谢谢各位好人!我的邮箱是leis108@sina.com

网友A:
需要用C200H-LK201模块通讯才行。

网友B:
直接用它的编程口就可以  我是用一USB-RS232的电缆然后在网上买了一根    232  9孔-----编程口  的电缆接上的  一定能行  因为我用过  资料没有

网友C:
编程口就可以上传程序,买根数据线就行

网友D:
  编程口不可以连接电脑的。。  一定需要个LK201 。2楼的你连过?

  真怀疑你的说话!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B:
俺从机上拆了三台一模一样型号的PLC  玩了N次了   虽然徒弟道行不深   但也没有要在这里装    4楼师傅好像高的很啊

网友B:
倒是想问你   你连过没有啊?

网友B:
还一定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