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海泰克触屏上载

楼主(2011-08-14):
我有一块海泰克触摸屏,现在已经外观都已经很坏,但仍能使用。我想上载一下画面,重新换一个屏,但现在不知道怎样上载?因为设备很陈旧,屏的后盖全坏了,型号也看不到了,根据尺寸测量应该是10.4寸的。如果上载,后面的拨码开关怎样拨?敬请各们指导一下我菜鸟啊

网友A:
我这里有 但是不知道你那个是什么型号 主要是开机后要进入选择模式的画片 7号开关

楼主:
与PLC通讯线上写着FX-1711,我不知用这种通讯线的,有哪些触摸屏型号?

网友B:
这种屏已经停产了,还是尽早上载程序。现在光这款屏就要两千七八了。

楼主:
不过,好像1711系列没有10.4寸的屏啊,是不是其他的屏也共用这种通讯线啊?敬请赐教!

网友A:
通信线都大同小异 海泰克的COM2有25针 可以接三菱的422 232 485 都可以的 找到说明书什么都搞定

楼主:
现在就是不能找到说明书。通过触摸屏能不能知道其型号?

网友C(2011-09-24):
个人看法可能是海泰克6A00T-PB型号!如果没有密码的话,开机按F3后试试看!我也说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