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机器开机时人家在F930触摸屏上设了一个进入密码,怎么能解掉不用啊

楼主(2011-08-14):
PLC为三菱FX1N-6OMT PLC和屏的程序我都下下来了。但屏上密码不记的了,进不了画面

网友A:
跟廠商要啊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
F系列的是可以解密的,网上找找

QQ:84818626

网友C:
画面的进入密码,在PLC程序里就能找到,930触摸屏是三菱的低端产品,功能不是太多,进入密码就在PLC程序里。

网友C:
把程序和触摸屏画面发上来,大伙帮你参谋参谋。

楼主:
好了,搞定了,厂家是在程序里做了密码.找到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