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为什么不直接输出那?

楼主(2011-08-14):
经常看到这些200起头的地址,这些地址是不是辅助继电器?为什么不直接输出那?

网友A:
这个问题还要人回答?

网友B:
呵呵,你改变一下就可以直接输出了。P-on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C:
看梯形图,200开头的就是PLC里的辅助继电器,这些继电器的作用就是和电路中中间继电器差不多,编程的时候根据需要使用,

网友D:
狠怀疑楼主是来寻乐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