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是是怎么回事,三菱触摸屏程序编好无法保存?

楼主(2011-08-14):
看看这是是怎么回事,三菱触摸屏程序编好无法保存?保存时间很久保存时出此对话框。请问高手前辈是怎么回事??

楼主:
怎么没回答啊?GT GODIENR3 触摸屏编辑软件图象编好无法保存怎么

网友A:
是你的电脑硬盘分区没储存空间吧...

网友B:
我只用过940GOT没有出现过此类问题,还请自己找找。

网友C:
系统问题。

网友D:
不知道也,还有这么神奇滴,换台电脑,或者直接保存在U盘看看,不行的话,就重新装软件啊

网友E:
我的也不行 逼我重装了系统 后来能保存了 但是还是打不开 别人给的程序。。。。

网友F:
回帖是美德 帮你顶哦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