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项目的步骤

楼主(2011-08-14):
电气工程师在做新项目都要做哪些工作

网友A:
1) 明确项目的要求 (目标确定)
2) 列出详细的计划 (计划如何行动以及项目进度)
3) 以最短的时间采取大量的行动 (实现计划与确保跟上进度)
4) 检讨与检查行动的结果, 并修正行动的方向 (检讨是成功之父)
5) 坚持到底 (实现计划, 完成项目)
下载积分:+2(xqx666) 感谢分享

网友B:
楼上总结的不错!

网友C:
1 明确目的.搞清电气要求,是否与客户要求一致.是否与机械配合一致.
2 根据要求配制相应的控制系统(选型)
3 设计电气图纸,
4 设计程序
5 调试程序
6 OK搞定.
个人感觉,供参考.
下载积分:+2(xqx666) 感谢分享

楼主:
传感器和开关的安装位置,线的走向等是电气工程师的工作,还是机械工程师的工作

网友D:
传感器和开关的安装位置,我觉得应该有电气工程师来决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