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4):
请问上图里面的指令是什么含义啊,  是不是当  x3  接通时    就将R0--R15   全部复位呢?

网友A:
16进制常数0
  • 下载积分:+3(chen123fy) 热心助人

网友B:
    在X3未接通的情况下将16进制常数0状态写到位R0到R15。
  • 下载积分:+3(chen123fy) 热心助人

网友C:
    X3未接通时,R0到RF的16个中间继电器的状态一直为0